烧鸡大发秒修V星Z87-GD65 GAMING

楼主(2018-11-23):
接修一张V星Z87-GD65 GAMING高端主板   故障 不触发   直接短接PSON也不触发 判定有电压短路  经量测为3VSB短路  直接用烧鸡大发  发现网络芯片背面电容发烫 拆掉 故障排除

网友A:
台式机主板修有图纸么,还是盲修的啊

网友:
修机速度挺快的,技术水平很高,佩服。

网友B:
不能保修了吗,这么新的板子,应该可以免费保修的呀

网友:
这也算是秒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主板修有图纸么,还是盲修的啊

没有 可以找的到图纸 但是一般都不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保修了吗,这么新的板子,应该可以免费保修的呀

没有保修了  过保三月多了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虽然是常规的问题,

网友C:
求教台式机主板怎么烧鸡?用可调电源3V直接烧3VSB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教台式机主板怎么烧鸡?用可调电源3V直接烧3VSB线路?

跟笔记本主板维修是一样的   但是有些台式机主板确实烧不出来

网友:
请问什么是烧鸡大法?烧机?

网友:
楼主在哪里测的3VSB呀,给小白普及一下知识,谢谢了

网友:
楼主厉害,快速找到问题的关键,学习了

网友:
刚好是小问题,很好运

网友:
现在很少坏网卡了,雷多打不坏

网友:
故障是越来越难修小小的电容都这么爱坏莫

网友:
小电容很难发现坏的,学习的,谢谢

网友:
可以的   ,    就怕遇见烧  没有温度的

网友(2018-12-30):
好精练,谢谢大师的分享。

网友:
不错,值得借鉴,可以,可以
,棒棒哒

网友:
66666666这种板子有很多时候都不好修,运气很好是个小问题

网友:
这个也可算捡钱咯 .  这主板还算能报得起价 .

网友:
不能保修了吗,这么新的板子,应该可以免费保修的呀
过保了价钱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