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67与ph67主板内存使用问题

楼主(2018-11-23):
最近接触到两块技嘉主板p67和ph67 bios都是最新版 开始用的是g1610的u发现内存各槽均无法使用4g单面内存上电就自动断电 双面各槽正常 主板各供电正常.后来换g530u两块板均可使用4g单面内存.按说6系可以支持2代处理器呀.用V星的ph67s主板配g1610就没出现挑内存问题.望高人给解惑,是主板故障不

网友:
6系列主板,支持2代的应当是可以的,,,,,,,,

网友:
更新BIOS                  试试!

网友:
更新BIOS后不正常的话。那就是U了。应该是U的问题。

网友:
bios是技嘉台湾官网下的最新版.u在别的主板试过可以正常使用4g单面条.u没问题.主板用g530的u也能正常使用4g单面内存.所以搞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