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变态联想100S-11IBY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8-11-23):
这台机机器原机是gptf分区的W10系统,bios里只支持UEFI启动,被我删了原分区后怎么都装不上系统。用PE 里的DISKGEEN或者傲梅分区工具等GPT分区后做ISO镜像进去都是开机报错

用软碟通刻录W10的32位系统和64位系统都不能正常启动,

打联想400电话说只能去售后花钱装系统,强大的论坛朋友们可有遇到这个问题能解决的?

   BIOS  图片

网友A:
这个机器的系统不好装,要装代UEFI的

网友:
这要改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系统不好装,要装代UEFI的

这个怎么装。。。。。。。。。。。。。。

网友B:
原版的系统一步步安装 试过了没有

网友C:
我前两天遇到一个戴尔的也是这样奇葩的问题,最后安装了一个原版的系统!可以进系统了!就是显卡驱动装不上!什么都正常!郁闷的吐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版的系统一步步安装 试过了没有

软碟通刻了2个原版系统都不行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前两天遇到一个戴尔的也是这样奇葩的问题,最后安装了一个原版的系统!可以进系统了!就是显卡驱动装不上 ...

我刻了原版的W10    64   32  位系统都进不去

网友D:
用uefi方式引导系统盘,再一步一步安装。
你确定你第一步进入的是bios? 不会是快速启动进入了uefi的设置界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uefi方式引导系统盘,再一步一步安装。
你确定你第一步进入的是bios? 不会是快速启动进入了uefi的设置界 ...

F2进BIOS就是那几个设置,F12引导菜单用原版系统启动卡蓝屏那个界面,PE进去做完报错

网友:
先把BIOS恢复默认,然后用支持UEFI的引导U盘引导并安装WIN10原版系统!

网友:
这种问题很难说清,首先分区问题,再你刻的原版系统要对,然后就是安装步奏了!

网友:
联想的BIOS现在做的这么有个性吗

网友:
我原来装过一个戴尔的

网友:
用DISKGEEN备份一个原版联想系统,恢复到这个机器,完美

网友:
如此简单的问题还这么多答案?www.newxitong.com下载最新系统直接安装即可

网友E:
如果解决了    公布下 结果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解决了    公布下 结果      多谢

没有解决,希望有做联想售后的给个方案

网友F:
实在不行做一键恢,也就是原厂系统。一般安装版的就可以装上的。

网友:
装那种纯净版的就一个回收站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实在不行做一键恢,也就是原厂系统。一般安装版的就可以装上的。

帖子都写的清清楚楚 安装版的 原版系统都不行,普通的方法能装就不发帖子了

网友:
装win10 能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实在不行做一键恢,也就是原厂系统。一般安装版的就可以装上的。

看这个试试,这是联想一键恢不是你说的原版系统。

网友F:
只要是联想机器硬件没问题就可以装上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只要是联想机器硬件没问题就可以装上的。

这个工具什么地方可以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要是联想机器硬件没问题就可以装上的。

这个机器和一般的联想笔记本不一样,硬盘内存  CPU全部是板载的 ,研究了几天这个机器好像只能装32的W10系统,打联想400说只能去售后装。

网友H:
以前好像遇到过的,类似于上网本。配置不高,只能用32位的系统最好用微软的msdn镜像。主要看看用的什么硬盘。有些是tf卡这种情况就要加载驱动了,我经常弄联想的机器,不复杂的

网友:
                安装的时候加载 这两个驱动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工具什么地方可以下载。。。。。。。。。

这是联想的下载,应用工具。这只能到联想知识库下载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系统不好装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好像遇到过的,类似于上网本。配置不高,只能用32位的系统最好用微软的msdn镜像。主要看看用的什么硬盘 ...

对   就是 朋友你发的 这个板子的机器  ,硬盘是板载不是TF卡 的,我是安装 的MSDN上下载的原版W10  32的系统但是选择了刻系统的U盘就卡那不引导,还有你说的加载驱动怎么加载上去?静候兄台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联想的下载,应用工具。这只能到联想知识库下载希望能帮到你。

这个工具PE里能用吗。。。。。

网友I:
这款机子其实就是平板电脑,板载64G固态硬盘,在售后只能恢复WIN10 32位系统,也就是原厂系统,按平时的方法是装不进的。
有两种办法,一:我们售后才有的恢复盘恢复系统,半个小时搞定。
二:下载镜像,解压到U盘,从U盘引导开始安装,耗时长,五个小时左右。
这个镜像只有联想内部人员才有的,我能下载这个镜像,但是上传将近10G,比较麻烦。

网友:
兄台方便上传  吗 ,我这个机器搞了近一个星期了   头都疼了,跪求兄台上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这款机子其实就是平板电脑,板载64G固态硬盘,在售后只能恢复WIN10 32位系统,也就是原厂系统,按平时的方 ...

跪求兄台上传.........................

网友:
比克尔试过没

网友:
UEFI启动分区为GUID  用比克尔安装才能引导,  可能有其它安装软件  但是我一直用的比克尔
  联想还有机型系统可以用恢复模式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G:
跪求兄台上传.........................

镜像太大了,要下载两个IOS一起解压到U盘。有7G,百度网盘限速80K·····

网友:
我看了一下,从联想的系统下载也是限速的,大概要六个小时,你确定要就加我Q:86172605.
从QQ发给你会快很多

补充内容 (2019-5-17 10:51):
大家不要加我了自己下载解决
https://pan.baidu.com/s/15UjeYFig329PgUOg79FxyA
提取码:itvy

补充内容 (2019-5-17 10:52):
准备一个16G或者32G的U盘,格式化为FAT32,设置为活动分区,
U盘卷标名称改为recovery,然后把两个IOS文件解压到U盘,U盘接上笔记本,从U盘启动,会有安装界面,按提示一步一步装,安装的时间比较久,大概5到6小时,期间会电脑会多次重启

网友J:
可以不用改,我这儿有系统直接解压u盘插上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可以不用改,我这儿有系统直接解压u盘插上就行了。

可以上传百度网盘  发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上传百度网盘  发给我吗。。。。。。。。。。。。。。。。。。。。。。

打联想客服要

网友:
备份数据,lowformat行不行?分区保护吧

网友:
装了一个星期 都没有办法装上去,什么方法都试过了没用,最终楼上肉金朋友提供给我方法和镜像装上去了,感谢肉金朋友以及帮我想办法的朋友,论坛。

网友:
这个机器只能用联想官方的系统才能装上去,系统装了6小时,BIOS限制了W10   32位以外的系统不能加载,原版的系统都是不能正常引导的,我是删了原分区的,不删的能不能装上不清楚。

网友:
没什么难的,群里有好多联想售后的工作人员呢。找他们要一个外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