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R-5420装系统就掉电

楼主(2018-11-23):
DELL 14R-5420装系统就掉电,BIOS也刷过,CPU内存也换了 还是一样,量主板各个电压也正常
cpu

网友:
前段时间遇到一个显卡问题的,也是进系统掉电!但是不是这个型号的!进PE什么都正常!进系统就掉电!进安全模式禁用显卡!就可以了!不知道你这个这样行不行!

网友:
遇到类似故障大多是显卡问题,可以先用风枪加热一下显卡试,AMD的显卡爱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其一吧,先用示波器打一下CPU电压 纯不,CPU温控 等。其次再考虑显卡问题,不知道 能帮到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