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主板AAHD3-VF更换南桥后3.0USB不能用

楼主(2018-11-23):
起初故障为不开机,测到3.0的USB口有一根数据线对地0,跑线也就经过一个0欧的电阻直接进桥了。马上就把桥拆了,再测USB阻值恢复了正常。从网上购得新桥后上BGA换上,测所有的USB口的阻值都正常,接电源也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了。但是发现了问题,2.0的USB口都能用,3.0的USB口前后共有4个都不能用。从设备管理器里看到了AMD USB 3.0 Host Controller有黄色叹号,首先用驱动工具也发现3.0的驱动异常但就是装不上去(安装完后还是提示没有驱动,根本就装不上),然后开始了漫长的寻医问道之路……安装版本系统,纯净版本的,GHOST版本的,WIN7的,WIN8的,WIN10的系统都不行。又从宏基官方下载主板芯片驱动,显卡驱动,找他们的客服都没有解决!不是换桥后有的主板要刷个BIOS程序嘛,那就刷吧,论坛下载的,某宝花钱买的,原厂程序包OK的也不行。难道是桥没有换好吗???又购买回来桥再拆再换上还是一样的故障。正好从公司的库房又找到一样的板子,测试了下是好的,尤其是测试了下3.0的桥是好的。为了测试问题把好的主板上的桥拆下,换上一个新桥(没有重植珠的)后进系统发现3.0的驱动也是没有,U口当然也用不了,用各种方法也驱不上。3.0的驱动没有肯定是和更换了南桥有关系的,但是不能南桥坏了而不去修吧,修好南桥怎样才能让3.0的USB口能使用呢?有会修改BIOS里的ME的大师没有,我想再试下

网友:
AMD 没有ME的  英特尔的才有ME

网友:
遇到过一次换了USB口好了的,不过那次只有一个3.0不能用

网友A:
也可能是新换的桥3.0就是坏的呢,,,不保证你这个是新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新换的桥3.0就是坏的呢,,,不保证你这个是新桥吧

一块主板前后换过2个桥了,还有另一块主板换过桥后也是一样的USB3.0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