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昭阳k2450提示:FAN ERROR 然后断电 反反复复

楼主(2018-11-23):
联想昭阳k2450提示:FAN ERROR 然后断电  反反复复,cpu 风扇 是转的 BIOS问题吗?有没有大神遇到过

网友:
风扇转不代表风扇是好的,换一个试试, 再一个把键盘拆了试试

网友:
你看一下风扇测速反馈有吗????

网友:
风扇报错掉电了,换个吧。联想开机检测不到风扇或检测到风扇有问题就会开机掉电

网友:
风扇转速不够了吧,加点油看看

网友:
这机子的风扇就是容易坏,我都遇到过的。可能是温控检测不过

网友:
清理风扇,转速异常了,或直接更换

网友:
一般都是风扇 问题 ,         更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