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 通病 6-71-W65S0-D02

楼主(2018-11-23):
战神本,版号 6-71-W65S0-D02      显示反复重启  有时候能进系统但是用一会儿就重启    这个机器有两个问题快速解决 第一是开关没电压 PWR_SW# 电压没有  没有芯片换 直接翘起6脚就有3v了    接下来拆掉 PR121    解决开关没电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 隔离控制脚为20V     直连 下一步拆掉一个电阻PR11              此时隔离官 控制机变低了 好像是4V左右     机器没电磁  也不晓得充电不         论坛上也有类似的帖子  问题有点差异

网友:
开关沒电压还可以开机进系统...,,,,/////////

网友:
LOT6_CHG为高,PQ53导通,
PR484和PR485分压,PQ106低

网友:
电阻分压这块,还需要好好学习下,经常记不清下面电阻大,分的电压是大

网友A:
总感觉到这样可能不行,很可能返修

网友:
开关没电压的碰到过

网友:
暂时还没碰到过 先记着 以后碰到可以秒杀了

网友:
            这个机器太多问题了 好多通病  这个地方坏倒是少见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我的朋友们,呵呵

网友:
这机器南桥容易坏!

网友B:
上回碰到一个报价高了,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到这样可能不行,很可能返修

感觉这种维修都不靠谱得很,这样就是在炒快餐,没有营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回碰到一个报价高了,不修了。。。。。。。。。

报了多少啊?现在的客户都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