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 R17 熄屏状态下来电话不会亮屏

楼主(2018-11-23):
熄屏状态下来电话不会亮屏,看不到来电电话号码,只能按电源键屏才显示,而且这个感光在哪里啊?为什么打电话的时候只有用耳朵靠近才会灭屏,用手没有用?用耳朵灭屏后不会再亮起,这是什么原因呢?小白求解

网友A:
换过屏的都这样,要刷感光程序,之前遇到过一台x20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屏的都这样,要刷感光程序,之前遇到过一台x20也是

确实换过屏,感光程序?哪里有啊?不刷就会这样吗

网友B:
这个情况一般不是原装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情况一般不是原装屏幕

换的是原装屏哦~~~~~~~~~~~~~~~~~~

网友C:
把光线感应就双面胶补 遮住 让他彻底失效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光线感应就双面胶补 遮住 让他彻底失效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贴住感光后打电话就不会再灭屏了吗?来电话不亮听别人说是红外管除了问题,拆了就好,请问这个红外管在哪个位置啊?

网友:
下个vivo刷机工具  校准一下红外感应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贴住感光后打电话就不会再灭屏了吗?来电话不亮听别人说是红外管除了问题,拆了就好,请问这个红外管在哪 ...

对贴住之后 使用一切正常 就是打电话不会黑 正常使用就行

网友:
感应器的间隙大了,垫一点双面胶。或者进测试模式,校准一下感应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贴住感光后打电话就不会再灭屏了吗?来电话不亮听别人说是红外管除了问题,拆了就好,请问这个红外管在哪 ...

不用感光就行了,直接贴上最合适

网友:
碰到过x20的这种情况,换了屏到售后刷了一下感光程序就好了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感光问题,把感光关了试试。

网友:
通话设置看看有没有关闭这个感光选项。还有就是换屏是在售后还是手机维修店。如果是售后不妨去趟。如果是维修店换的外屏或者总成,考虑下应该不是纯原装

网友:
X9SP X20 r17等新机不再像以前一样才两个传感器 一般有四个传感器,教你一招终极解决方案,拆出主板,将传感器前方的外屏涂层刮出一个圆圈,一总共有四个,百分百解决问题,不过会影响美观,就看你刮得圆不圆

网友:
不用感光就行了,直接贴上最合适

网友:
打进电话都不亮是屏幕问题吧,就算感光坏了,没接电话前不会黑屏的

网友(2018-12-23):
这个情况一般不是原装屏幕,不用感光就行了,直接贴上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