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 E570 NM-A831 进水 求腐蚀的4个电阻阻值

楼主(2018-11-23):
有同样机器再修的麻烦帮我测一下   谢谢    图片上的4个电阻的阻值

网友:
这个没有点位就不好办,就是别人有这个板,也要把元件焊下来才能知道阻值大小,

网友A:
从左往右分别是 10K 10K 10K 1M  兄弟你那机器还在的话帮我看看 PU1芯片型号是什么 我这个机器的芯片被取掉了

网友:
其实进水的电阻,如果说你实在搞不到是什么型号的话,你就搞一个100k的电阻去换上去做更换测试,一般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除非一些频率电阻或者分压电阻这些尤其要注意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左往右分别是 10K 10K 10K 1M  兄弟你那机器还在的话帮我看看 PU1芯片型号是什么 我这个机器的芯片被取掉 ...

PU1                                           7185F

网友:
我这儿有个进水的战神电阻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