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EV;4.0新问题,通电不显维修

楼主(2018-11-23):
接到主板通电不显
(我一般先测CPU供电从后往前)先测CPU供电无,内存供电1.5V正常
1.05V桥供电0V

通电不显。二话不说查图纸

发现由U1发出内部,第4脚为供电正常,查EN无电压,
查上拉2.5V正常问题确定,

上拉电阻坏了。
经找半天没有13K的电阻,只找到14K电阻代换,电压EN开启电压为1.03V(因为是代换的上拉多了1k,

用迅维计算器算出,电压偏低。(个人认为桥供电1.2V也可以,考虑稳定问题取最接近值。)

开机测试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大家有没遇到过这个电阻坏的(COMS电池旁)
讨论下

网友A:
我的桥供电1.28v正常吗

网友B:
我记得这个开启是有个管的会控制的,不可能会一点电压都没有的呀,管坏就会一点分压的电压都没有

网友:
不可能会一点电压都没有,可能变低

网友:
技嘉通病,GA-H61M-DS2 1.0  2.0  3.0 4.0 5.0很多都是这些问题都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是分压电阻,阻值对电压输出有影响

网友C:
桥供电 图纸明明白白说了是1.05v,不可以随意更改。如果1.2v可以的话,就不会出现那么多主板桥发烫和不开机的情况了。

网友D:
看到楼主二话不说拿出图纸 我震惊了  台式机的图纸貌似不太好找,要是我,估计只能从运放的芯片手册开始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楼主二话不说拿出图纸 我震惊了  台式机的图纸貌似不太好找,要是我,估计只能从运放的芯片手册开始修 ...

技嘉的图纸相对来说,还算是好找的,,,。。。。

网友:
不错赞个,我明天发个修家用工作站的主板贴子

网友:
电压1.2伏,会不会引起其他问题?时间是考验正常与否的标准。

网友:
修台式机的666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

网友:
我就是进来刷个分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这个开启是有个管的会控制的,不可能会一点电压都没有的呀,管坏就会一点分压的电压都没有

0,2V懒得发、我一般0.几表示无电压。容易新手理解

网友:
这是个大工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桥供电1.28v正常吗

能亮机不管电压多少都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桥供电 图纸明明白白说了是1.05v,不可以随意更改。如果1.2v可以的话,就不会出现那么多主板桥发烫和不开机 ...

0.9V~1.5V范围内都可以。标准电压1.05V大部分板子采用的,游戏板子会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0.9V~1.5V范围内都可以。标准电压1.05V大部分板子采用的,游戏板子会偏高,

为了证明这个问题。好多人说1.2V不行,我手头正好有这个板子,
PCH桥电压都可以的。大家以后秀板子就不用怕烧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F:
GA-H61M-DS2 1.0  2.0  3.0 4.0 5.0很多都是这些问题都是这样的

网友G:
修这么多还真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是不是通病还真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这么多还真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是不是通病还真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GA-H61M-DS2 1.0  2.0  3.0 4.0 5.0很多都是这些问题都是这样的

看来又是一位大佬

网友:
记得在B75主板上的桥供电1.8V升高后导致无CPU供电。这也是技嘉1155主板的通病。

网友:
思路清晰 新手进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