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RT809F

楼主(2018-11-23):
今天买了个RT809F读13款A1465的BIOS不能识别,确定芯片W24Q64FV是好的 . 是不是这编程器不支持?请指点为感!取下来不行,飞线也不行。

网友A:
你好,RT809F是可以支持读取W25Q64FV的,飞线不要太长,越短越好。有可能是你飞线长的问题

网友B:
正常的809F是肯定可以。
你先把芯片摆放图片,809F按下识别后的图片给大家看看。

网友C:
这个是支持的 我也刷过的 是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D:
世界上就没有24Q64FV,估计你的应该是25Q64FV,rt809F.H 都可以随便读取这个芯片的,可能你的芯片以后问题或者接触不好,你也可以试试手工选择这个芯片试试,这个芯片经常读写的。

网友:
量过都通的,总是说不支持,或者说芯片没装好。

网友:
还飞线也是一样,一根一根都通的。

网友:
ID识别错误吗?        更新下软件试试,有些编程算法最新版才有

网友:
谢谢大家,我再试下,可能飞线太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世界上就没有24Q64FV,估计你的应该是25Q64FV,rt809F.H 都可以随便读取这个芯片的,可能你的芯片以后问题或 ...

是的,是W25Q64FV。写错误了,谢谢指正

网友E:
我这个机是开机一把锁,飞线很短,折下来装上转换座子也不行,线都是通的没问题,芯片重装上还是一把锁。说明芯片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RT809F是可以支持读取W25Q64FV的,飞线不要太长,越短越好。有可能是你飞线长的问题

线改短了也不行,焊在座子上也不行。我这是开机一把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809F是肯定可以。
你先把芯片摆放图片,809F按下识别后的图片给大家看看。

我这是开机一把锁,怎么试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支持的 我也刷过的 是不是接触不好

明明每个引脚都是通,确实总说接触不好。

网友F:
你的电脑是AMD的么换个INTEL平台的试一下,我用AMD的各种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是开机一把锁,怎么试还是不行。

这种飞线太细了,不是每个电路都好用.
最好是拆下来,换个能焊的座子,注意芯片那片大地金属不要接触到其它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个机是开机一把锁,飞线很短,折下来装上转换座子也不行,线都是通的没问题,芯片重装上还是一把锁。说 ...

我也是服了你了,你发的图片这也叫线短啊,不能超过2CM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电脑是AMD的么换个INTEL平台的试一下,我用AMD的各种出错

INETL的I3处理器。WIN7  64位系统

网友E:
吹下来焊在座子上也一样,还是报错,刷其它电脑程序都行。

网友E:
我这个是宽座,引脚很宽,下面是不会相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个是宽座,引脚很宽,下面是不会相连的。

可以用离线座试试飞线,不然就是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吹下来焊在座子上也一样,还是报错,刷其它电脑程序都行。

如果焊接座没处理过的话,你这样焊上去是有问题的,全部接地了.

转接座就是因为引脚很宽,所以中间会接地,
正确方法须要把中间那部份用绿油封住绝缘.靠旁边8个点连上锡就行了.

2年前我同事就遇到一样的问题他用的是TL866还是哪个编程器,后面又把座子拿给我.发现全部接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焊接座没处理过的话,你这样焊上去是有问题的,全部接地了.

转接座就是因为引脚很宽,所以中间会接地 ...

我刀片中间割断的,只留下边上一点点。谢放指点

网友G(2020-05-04):
估计是芯片坏了,这种情况我就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估计是芯片坏了,这种情况我就碰到过。

我也是想看看,论坛到底有没有说真话的人,看来真没有!!!

网友(2024-04-06):
编程器也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2024-08-30):
BIOS芯片厂家一样,只是个别的型号不能刷,RT809F感觉好垃圾啊   我喜欢用广州优硕EZP_pro 什么BIOS芯片都认可。

网友:
早就发现这样的问题了,xmc品牌也不认的,我喜欢EZP_XPro v2这款是2代烧录器,我从第一代用到第二代了,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