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刷机报错35 爱思跟itunes都是35 疑似夜里自动更新导致

楼主(2018-11-23):
顾客说昨晚上用的好好的,插充电器一晚上,今早上醒来手机就黑了,按啥也不管用,开机键+home键也无效,拿到后上电开机 电流稳在60不动  插电脑直接DFU  跟顾客沟通说只能刷机 顾客同意  刷机报错35  换线 换电脑 换系统版本都试了

查资料也没有查到报错35是啥,根据推断,报错是在刚要写硬盘系统的时候,那先从硬盘查起,万用表打硬盘供电3  1.8  0.9v 均不短路,于是拆掉硬盘 打焊盘值均正常,用测试架测硬盘发现读不出底层数据,能认到硬盘容量,显示可用刷机容量为0.但是无法执行格式化 读取  、写底层等任何操作疑似硬盘挂了

机器各种码也无从知道了。主板崭新,里面也是无任何动过的痕迹的,还好有个卡托,根据卡托上串号,从x宝查了序列号 WIFI 蓝牙地址这三个  用硬盘测试架手动改好底层数据,硬盘上机刷机

刷机完成,问题解决

由于前后摄像头 指纹码在写底层的时候是随机生成的,所以显示更换过。专业有我,易修哥,为力求完美,又将硬盘拆下,把爱思读出的摄像头指纹数据用硬盘测试架写进去。除了电池换过  其它全绿,此机修复

由此得出,刷机报错35是无底层数据,硬盘无法读写的故障,填补了报错35的空白,供大家参考

网友:
涨知识了,35的错误代码,感谢分享!

网友A:
没有换硬盘吗 用软件写就好了???

网友:
高手,有的手机存储要满了就容易出毛病。

网友:
,35的错误代码,感谢分享容易出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换硬盘吗 用软件写就好了???

换的硬盘的,那软件是精诚硬盘测试架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B:
楼主怎么弄绿的 跪求

网友C:
自动更新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赞一个 涨知识

网友:
之前就遇到过一次,客户也说资料太慢了刷不过去,保资料刷机出错,不保资料一次刷过了。

网友: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给 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弄绿的 跪求

爱思读出来跟原机数据不匹配的同时  会读出当前的数据,你把当前的数据记下来  再把硬盘拆下来,把这数据写进去,它就绿了  机都不用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动更新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吗?

猜测是  具体原因不知道  里面也没人动过

网友:
升级把硬盘升坏了,还是不要太多升级了

网友:
奇怪i的问题多。。。。。。。d。。。。。。。。。。。

网友:
苹果的总是叫你升级,一升级又挂你

网友:
可能就是硬盘本身有问题了才会导致报错35吧

网友(2019-01-11):
大家好 我现在的iPad就是这个情况 请问 楼主能帮我修一下吗?可以寄过去的

网友:
充电把硬盘充挂了,还是很少见的,经验呀,学习了

网友:
用测试架测硬盘发现读不出底层数据,能认到硬盘容量

网友:
原创或被授权转载制作原创或被授权转载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