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分享一例华硕M5A78L-M LX3 PLUS跑C5C5(附点位图)

楼主(2018-11-24):
开机跑C5C5代码卡复位灯规律闪烁,量测到相关RST信号规律跳变
先量测主要电压,1.5VDUAL,2.5V,CPU供电,1.2V正常,CPU频率对地值正常
CPUPWROK,各RST信号(CPURST,KBRST,ARST,PLTRST,NBRST)正常,代码卡闪烁时随之跳变
IO电压3V,3VSBATX,3VBAT正常,IO频率48M,33M正常

南桥电压3VSB,3V,3VBAT,1.2V,1.2VSB正常
南桥频率25M,100M,当量测到14M时无频率,量测CR44无异常,更换CU1故障解决(附点位图一张供参考).

网友:
483B是什么,最好附上截图说明一下呗~~~~~

网友A:
我也想知道483B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483B是什么??????????????????????/

其实是时钟芯片,楼主没有说清楚,,,。。

网友:
这是华硕这主板的通病。时钟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