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mats打不开 目录都出来了

楼主(2018-11-24):
求师傅看一下,电脑系统是win7 64位 ,用工具箱搞了那个什么nf的了。然后现在软件打不开。
帮忙看一下,是操作问题还是。软件或者系统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缺少运行组件支持,DOS下面应该还有两个文件的,不是只有MATS

网友B:
你不是用的显卡显示的?用的PCI显卡或集显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用的显卡显示的?用的PCI显卡或集显显示的?

饼哥! 我用核显,我试试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用的显卡显示的?用的PCI显卡或集显显示的?

不行 换了显卡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少运行组件支持,DOS下面应该还有两个文件的,不是只有MATS

缺少什么运行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