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 iPad Pro12.9 WiFi问题解绑不开机了

楼主(2018-11-24):
原故障 WiFi 不定时失灵 之后换了WiFi芯片 还可以开机之后拆硬盘解绑WiFi 变成不开机不亮屏 电流2ma-4Ma来回不停跳动 换新硬盘写好底层 按开机键如图电流表
刷机等待iPad很久后报错4005 但感觉离CPU好远碰不到CPU呀 当时贴了高温胶带和铝箔隔热CPU 也没掉小原件  硬盘三路供电都有 也没掉点 尾插掉点了 测量焊接了掉的点也都是有几根连着 能联机应该不影响刷机呀  大神们帮忙分析分析碰到哪里了

网友:
原硬盘应该是20-40ma 跳动

网友:
仔细观察周边小件吧,搞出来的问题一般都是手工不到位,不按常理出牌,祝你好运。

网友:
拆下硬盘,先刷机看能不能联机进dfu,看看能不能刷亮屏,另外要装屏装电池刷机

网友:
长条形暂存爆了

网友:
同意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