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70开机卡logo故障求助

楼主(2018-11-24):
T470 开机停在logo处不动,但是机器没有死机,按大小写灯还能亮,无法进bios,按回车键也没反应,刷过bios故障依旧,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或提供个思路

网友:
                            把外设全拔了,再试

网友:
可能是键盘某个按键的问题,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也有可能是触摸板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硬盘 或者USB 设备的问题

网友:
外设问题

网友:
只留裸板看一下!什么都不插,在看一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