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1450 板号10315 显示白屏。

楼主(2018-11-24):
   接到一台DELL的1450.据说电脑城修过,没修好,故障依旧。

   加电,开机,电流可以跑上去,跳变正常,能开机,果然是白屏,外接一切正常,使用完全无问题。

   按常规流程三板斧,先量屏供电和屏线,结果正常。屏幕手里有,就直接代换试试看,开机。呵呵,涛声依旧啊。

   还是仔细的再来检查下吧,既然屏线,屏幕,供电都无异常,且能正常开机进系统。那么就老老实实的量一下屏信号吧。

   一量,果然有问题,屏接口6脚LVDS CLK无电压。问题基本就是这个点了。打开图纸点位图。发现此CLK信号是由pch909脚发出,经排阻上拉供给屏。打阻值只有30多欧姆,因此信号线路简单,几乎直进pch,那没啥说的了,直接开整,上BGA摘掉桥。打阻值,不再短路,手上刚好有,直接做上去,量电阻,400多欧姆,上电,电流一路跑上去,关键是久违的画面出现了,到此,此机的小白维修终于结束了。

网友:
小白第一次发帖和大家分享,大家别笑话。

网友:
小白新手学习中,没有方向,看看案例,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