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苹果6开机不能充电,联机

楼主(2018-11-24):
接机客户描述开机不能充电
接机更换原装充电器没反应,接电脑不能联机
拆机测电池有数据,接电源发现有漏电      裸板测试依旧漏电,二话不说直接 拆开干U2,更换了芯片后测依旧漏电, 测试周边无短路,取下芯片打阻值也正常,又找了个 成色好点的料板取下换上去电流正常 开机进系统闪电标志也出来了,理所当然联机也OK, 故障解决。

网友:
高手莫要吐槽,!!!!!!!!!!!!!!!!

网友A:
进来学习 新话说从ID板拆芯片会不会靠谱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来学习 新话说从ID板拆芯片会不会靠谱些

非电击板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来学习 新话说从ID板拆芯片会不会靠谱些

ID板 成本高`````````````````````````````

网友B:
关机可以充电开机不充电?不是直接干电源模块吗?

网友:
我都是买的几块一张的废板,拆点小件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机可以充电开机不充电?不是直接干电源模块吗?

具体看情况,主板漏电不嘛,  开机能不能联机   一般这种都是充电这一块的问题

网友:
哈U2 通病  都喜欢 捡钱的活。。。。。。。。。。。。。。。。。。。。。。。。。。。。。

网友:
把U2拆了要是不漏电的话,已经可以确定是U2的问题了,

网友:
USB管都这鬼问题USB管都这鬼问题USB管都这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