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6XM REV:1.0

楼主(2018-11-24):
机器型号
m91p

M8300T

M6300S

M6300T

M8200T

有没有 在系统下 或者在 纯 dos下 刷写的 BIOS 程序 和 mac地址 板号都是  IS6XM REV:1.0  问题是 刷了BIOS  必须 支持 三代 I5 CPU 才行

网卡型号是WG82579LM

主要 的问题 是 怎么 修改 BIOS 程序的 mac地址!!

网友A:
这板子我也有一块,不知道怎么刷才能支持22n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我也有一块,不知道怎么刷才能支持22nm

IS6XM REV1.0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