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 2.0 不触发

楼主(2018-11-24):
华硕P8B75-V 2.0 不触发,测量PWRSW没有电压。另还有BIOS和点位图

华硕P8B75-V 2.0.rar

5.7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5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ASUS P8B75-V_2.00 点位图.rar

124.47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9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断线?补上就亮机?

网友:
华硕主板通病就是电阻跟断线

网友:
话说华硕怎么都爱范这种病呢!!!!

网友:
大佬,你在cpu上面放个cpu降温吗?

网友:
有点位图就好修。没点位图和图纸。都要不好修的。

网友:
有看到一样的问题了,还有检测电压偏高的

网友A(2019-03-09):
华硕P8B75-V PCLE 3.0的主板图纸有吗, 我的主板是不触发故障, NCT6779D 定义图有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P8B75-V PCLE 3.0的主板图纸有吗, 我的主板是不触发故障, NCT6779D 定义图有吗,谢谢

点位图就有

网友(2019-04-11):
學習中努力增加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