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f5-572g-54zz不认硬盘,BIOS刷了,还是不行。

楼主(2018-11-24):
机器:f5-572g-54zz
版号:DA0ZRWMB6G0
REV  G
ODEL.ZRW

正如标题所示。机器开始是开机是屏不显示,屏供电3.3v没有,从旁边的位置飞线过去。显示正常了,BIOS也刷了好几个。开机以后一直都是不认硬盘。看图纸,SATA接口供电5v变成了3v。硬盘SATA供电9脚是没有电压,直接连接到CPU内部的。usb供电改到sata供电开机掉电。问题一个不能知己过去。机器之前虽然屏不亮。但是有进系统生音。应该是没问题的这块。为什么现在出现这个问题了。请各位大神给指点。

网友A:
屏供电没有,直接拉根线。sata5V供电变3V再拉根线。建议还是把问题处理干净再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没有,直接拉根线。sata5V供电变3V再拉根线。建议还是把问题处理干净再看吧!

屏供电已经解决,从旁边拉一根3v的ok了,
SATA不行,现在他本是是有3v的电压,再接一个usb5v的过去,触发之后掉电,这个问题不行,

网友:
开始是屏暗的问题,但是被我刷bios之后还是不行,再找图纸,飞线把屏暗的问题修好了,这个BIOS再刷回去,这个不认硬盘的问题,出现了,硬盘供电电压一直是3v达不到5v 所以认不到盘,
这个问题,有哪位大神遇到的吗。

网友:
你这是在乱飞电,能正常就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