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基4749待机0.42微短秒杀

楼主(2018-11-24):
昨天的机子 今天来修
鸿基i3-2330m 14寸 机子
客户拿来放着就走了 说是今天下午来拿
修完上一台 修这台 上电 待机0.42 不能触发
拆机 这台机子是拆后盖的
拆下来 直接换待机3V5V的电容就好
因为这两个电容发烫 通病 之前修过

网友:
大神就是牛  秒板如杀猪

网友:
ACER的机器3V5V电容短路碰到很多例子,有些微短,有些短得比较严重的就输出保护,不出3,5v了。打下3V5V电感阻值,大概有没问题能看出来

网友:
都像你这样修主板发大财了吧!!!

网友:
好杀,好收钱,我怎么都没遇过这么好杀的机了

网友:
杀收钱老火

网友:
楼主技术六,有什么问题还能问大神,这有能收割几百块

网友:
又捡到死鱼了楼主,这两个电容是通病来的。

网友:
多谢楼主慷慨为大家带来福利,加分加分

网友:
前两天修到一台DELL的笔记本也是3V电容坏,引起线性电压不正常,造成机器不开机,换了就OK了。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