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维修三星 RV411 不开机

楼主(2018-11-24):
同行送来的三星 RV411 说是不开机让看看  接电流表 没反应  以为是隔离问题 留机  拆出来 一看 一脸懵逼

隔离第一个管烧糊 轻轻摸一下 就剩下灰了 尸体都没有  CPU 供电芯片 也烧糊了  上管烧个窟窿出来 芯片三个脚铜皮彻底烧飞了  忘记拍照不好意思

这三个地方都烧没了 还艾在一起了

这是处理以后的样子 线搞的不好 还望大神将就看  搞好以后上电 1A左右 CPU电压没出来
经检测是各一路 CPU上下管 G级有问题导致保护无输出 示波器打的话 G级波不正常有杂波还达不到要求 最开始以为芯片问题 换了三个 其中飞线的艰辛真是欲哭无泪
最后发现是 两路CPU供电其中一路不正常 还不是烧的那一路 而是各外一边的 换了以后 好了 上电1.3A  检测发现内存复位有问题只有0.2的电压一定不正常啊
检测发现是 上拉电阻导致的问题

这里 直接链起来

还有是隔离问题因为一面已经烧的联铜皮都没有了 还是小型P管 没办法只能找个大P管代替他

最后结果是

OK了   折磨我两天哎  G级不正常 我最开始以为 是漆包线太细导致的那 后来以前的师傅 告诉我和线没有关系 我才注意到各一路的上下管
问题是之前打阻值是正常的 但后来在打就不正常了 只有0.010 左右 正常的是300左右 连续换了4个管才正常
哎看来材料版都有水货了  到这里结束  同样告诉一下 新人和漆包线 细不细没有关系 除非是供电上的 要求比较严

我是实习生!!!

网友A:
加分了,为这份耐心执着点赞,生活,象一团麻,总有那解得开的小疙瘩呀

网友B:
接太多线了,万一又烧又要接好久

网友C:
这个牛逼,线要是不稳定就麻烦了

网友:
楼主耐性真好,这线飞得,而且三星的机大部分都没有标识,得靠点位图,佩服

网友D:
这也是需要耐心的,,跳线乱点不要紧,修亮才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了,为这份耐心执着点赞,生活,象一团麻,总有那解得开的小疙瘩呀

主要是没什么事干  所以纠结纠结他 本来都要换版了 最后搞一下 居然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太多线了,万一又烧又要接好久

我烧直接让他换主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牛逼,线要是不稳定就麻烦了

绿油固化 隔离哪里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也是需要耐心的,,跳线乱点不要紧,修亮才是硬道理,

主要三个脚都在附近  第一次就已经好了 就因为G级波型不正常 在以为芯片和漆包线问题 折腾很久

本来都要和人说换主板的 最后折腾一下居然好了

网友:
不管怎么修,怎么搞,修亮才是硬道理

网友:
     信号线飞线不需要用很粗的线

网友E:
楼主真是很执着,这个板子都烧的这么严重了。。还能修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真是很执着,这个板子都烧的这么严重了。。还能修起来。。

主要是没事干 现在生意也不怎么好 一天下来没啥活呆着也是呆着就搞搞楼

网友:
厉害厉害 楼主真有耐心要是我我都头大死了。另外楼主技术不错。向你学习。

网友F:
通过修这一台机器想必LZ技术也精进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通过修这一台机器想必LZ技术也精进不少

这对  经验长不少  下回在搞 可能就用不上一小时了哈

网友:
楼主这么有耐心的去维修叫我早放弃了

网友:
这密密麻麻的 下一家看到了 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