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21r 开机有背光2分多钟显示logo卡住维修

楼主(2018-11-24):
dell m421r 开机很久才出logo 然后卡住,偶尔能进bios,可是进去反应很慢,按一个按键等一分钟才会懂一下,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显卡重植了,桥也
加焊了,还是一样,开机两分钟有背光灰屏很久才出logo,测定无语,最后怀疑是桥导致的,这二合一桥出问题还是比较多的,直接定了一个换上,开机
立马就出logp正常不卡机了。应该通病。

网友:
这个桥的故障确实很大

网友A:
二合一桥是容易出问题,我们工厂维修遇到好多usb不能用换桥的

网友:
二合一桥?是北桥南桥在一起的意思吗?为啥显示慢和桥有关系。。是自检慢吗?

网友B:
      这个换桥后需要重刷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合一桥是容易出问题,我们工厂维修遇到好多usb不能用换桥的

工厂也维修吗?那么说的意思修好了再装在机器里当新机卖吗?请问阁下是哪个工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换桥后需要重刷BIOS吗?

不用的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