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代工宏碁电源和电池一起不触发

楼主(2018-11-24):
广达ZRQ  单独用电池 或者单独用电源都是正常的   放在一起用不触发。
一起用时 公共点依就是电池电压 电池放电管PQ29依旧导通状态 。。保护隔离管PQ14截止状态。
D/C# 这个信号单独用电源是为0V正常。单独用电池时3.3V也是正常的。  当电池和电源一起时本应该为0V 实测还是3.3V
追查ACOK# 实测跟D/C#情况一样单独使用都OK  电池电源放在一起就不正常了。
放在一起不正常的时候 测量BQ24737条件 供电以及ACDET 2.5V左右都正常。
芯片也换了。。。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原因能导致D/C#这个信号
求大神指点。。。。

网友:
修好了没有,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毛病我遇到过一次 最后都没修好

网友:
干EC吧这种,或者EC程序。

网友:
楼主这个图纸奉献一下吧,有图纸这种问题就根本不是事儿,只是细节的过方被忽略了。如果有示波器的话这个应该很快就能修好。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不认适配器,按照不认适配器思路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