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00 喇叭没声音 耳机有

楼主(2018-11-24):
该机器是EC 短路  从TB 买了2中芯片 有剪板和全新刷程序的! 换过以后机器除了喇叭没声音都正常!  检测声卡供电都正常EC_MUTE#信号 一直是正常的3.3V  喇叭接口 进系统前都是2.5V  过了滚条就变成0V了! 耳机有声音 喇叭没有!看论坛  所有内置声音的 都是EC_MUTE# 低电平!如果程序不对 或者没有程序这个机器是 触摸也不行 声音也不行!而且该ALC269声卡是内置功放  想从耳机口飞线也不行!耳机检测脚 输入有1.8V  插入耳机是低电平!

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另外  EC和 桥的 BIOS程序我都刷过!都是老样子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坏了  遇到过的

网友:
换过声卡了?声卡条件正常?供电稍高也会引起喇叭没声。

网友:
条件正常  过了 滚条喇叭接口都没电压了

网友:
别的都正常就喇叭不正常,EC应该没问题了。EC供电短路吗,短路供电有无与声卡相连的电路,换个声卡。还能咋弄。

网友:
269的声卡有时候坏了也会耳机有声喇叭无声,建议换个声卡试试

网友:
换声卡芯片排除一下,测下声卡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A:
这个跟ec程序应该没关系还是声卡  现在内置功放驱动得确定没问题 最好官网驱动

网友:
                 声卡坏了。换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ec程序应该没关系还是声卡  现在内置功放驱动得确定没问题 最好官网驱动

机器原先都是好的 就是EV短路了!换了买的2种EC  其它都好了 就是没内置喇叭声音

网友:
功放部分损坏了  也可以改的  淘宝有小板子

网友B:
EC为什么坏的?声卡的外放条件满足了确没有声音,那就换声卡吧!

网友:
喇叭接口有波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为什么坏的?声卡的外放条件满足了确没有声音,那就换声卡吧!

应该是线性电压短路烧坏的!功放的外围条件已经满足!

网友:
耳机插孔接触不好也会导致

网友:
声卡芯片换过了 还是一个软样!就是不出喇叭  喇叭供电还是在进系统滚条就没了!

网友C:
供电。检查。都正常。。。换个声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检查。都正常。。。换个声卡看看

已经换过啦!驱动也重新打过了!关键是过了滚条 喇叭就没电压了!

网友:
有卖功放小板的啊   直接改小板   这种研究起来太耗时

网友:
接口有问题没。接口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应该换了声卡吧,我映像中好像5v供电没有也会,还有线性

网友:
统一回复   最后我觉得  还是EC的事情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怀疑卖给我的剪板EC 是LA-8692P 老一版的 Y500的 而不是新版NM-A142的!包括买的新的 说刷了程序的!Y500老版和新版  显卡用的好像就不一样  估计着EC内部程序不通用!

网友D:
楼主换个思路,既然供电时有时无,可否换个供电,从3alw或者3vs 上给个电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换个思路,既然供电时有时无,可否换个供电,从3alw或者3vs 上给个电过去

喇叭上面要有信号 不是有电就有用!脉冲波信号!

网友:
不好意思,刚看清是喇叭没电压了,说明没有输出了,如果是ec给静音了,你把ec那个静音先断开,看看是不是会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