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戴尔Precision 5510 XPS 15-9550 板号:LA-C361P rev:2.0 不触发之不稳定维修

楼主(2018-11-24):
                                                                                                直奔主题
     同行拿是说不开机,拆机拔电池接可调电源测发现触发开机灯亮电流0.01A,拆板电池拔掉先放下电(清CMOS) 。装机发现触发能跑电流了,但屏幕没显示,感觉还没跑完,拔内存反复测了几次不行,看板发现16M-BIOS有人刷过,感觉会不会没刷对,等了很久既然显示了,一阵狂喜。再开很快就显示了,但感觉第一次显示等那么久就有点不对。
    不管了,装机再开发现又不开机了有跑马电流,有时会定在1A左右就不动了,有时又反复重启跑电流,强关再开又回到之前故障(触发开机灯亮电流0.01A)。继续清空CMOS又能开机要等很久才能显示,有时怎么也显示不了。(没清空CMOS之前大部分时间开不了机)
      以为还是BIOS问题,淘宝三个BIOS都买来全部刷了一遍,无果。
      经过反复测试发现
实测故障:1.当触发开机灯亮电流0.01A(清空CMOS解决)
                 2.当开机能显示后不拔电源的情况下怎么使用都正常,关机再开很快就显示。
                 3. 断开电源通电触发开机灯亮电流0.01A,有时等很久多按几次开关也能上电流跑马但不显示。
                 4. 当短接CMOS节点(不拔电源)自动上电流跑马等很久显示,有时等多久都不显示。
                 5。电池情况下怎么也不开机,再接通电源能开机显示的情况下,再拔掉电源用电池开机不显示,应该是(触发开机灯亮电流0.01A)
基本锁定范围在RTC这块,不接电源的的情况下测CMOS节点有电压+3.3V,再测晶振压差0.5V和0.6V,感觉不对。用示波器测发现只有电压没波形,当接电源等了会才出波形,但短接CMOS节点很快就出波形上电流,拔掉过会就没波形了。

        直接把晶振换掉波形完美,拷机两天未出问题,故障解决。

(这晶振之前有于到一台裂冒子的,也是不开机的,换桥没解决,走了好多弯路,所以比较敏感,感觉质量不行)
        没什么技术含量,关键在于锁定问题(虽然路途漫长,但总有奇迹出现的那一刻)积累经验
           至于开机显示久应该是BIOS保存不住,晶振波形不稳定导致南桥工作不稳定现象
      最后附上三个BIOS,有需要的下载,UH8是16M的只好打包两份,看好下载包好
                UH8
    16年戴尔Precision 5510 CPU (E3-1505M) XPS 15-9550 板号:LA-C361P rev:

学海无涯,去也 + 2 + 2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A:
那我的x200是不是也这样装COMS电池就不开机清空就可以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的x200是不是也这样装COMS电池就不开机清空就可以开

注意查下RTC电路看下,有图纸会好弄点

网友B:
晶振怎么看出不正常,压差大概多少

网友:
这种故障锁定故障才是关键,学习了!

网友:
我也在修一个xps修了,20天了,今天终于能够上电亮机了,但是还有个别小问题未解决。现在机器点都不好修。

网友:
这是很好的经念,分享给大家这是一种宝贵的财富。

网友:
判断的故障    准的 很 呀                        ·

网友:
这要是没示波器是不是干不好了啊?

网友C:
         新款的Dell cmos 放过电都要掉电 3 到 4 次 ,之前遇到也纠结了很久,后面发现了规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款的Dell cmos 放过电都要掉电 3 到 4 次 ,之前遇到也纠结了很久,后面发现了规律。

是的,就这样的,

网友D:
我这一个xps,pch的bios没有供电,检查是ec发出的开启转换来的,ec所有条件都查了,按开关也没有rsmrst,也没有开启,上电池也不充电,是不是程序或ec有问题?
拆机拔电池接可调电源测发现触发开机灯亮电流0.015A,但是过几秒掉了,pch bios供电始终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振怎么看出不正常,压差大概多少

压差只是大概的意思 一般都不会超1V 其次两面 是不一样的 如果完全一样也不对 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这样检测只是大概 没问题而已 不是绝对的 还是要拿示波器看波型才可以

网友:
楼主够细心 这问题一般没耐心的 估计搞不明白

网友:
楼主分享的这个帖子真不错 看完学习到不少东西。编辑这个帖子肯定花了很长时间。。赞一个

网友:
很好的精验,学习了。。。。。。。。。。。。。。。。。。。。。。。。。。。。。。。。。

网友:
注意查下RTC电路看下,有图纸会好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这一个xps,pch的bios没有供电,检查是ec发出的开启转换来的,ec所有条件都查了,按开关也没有rsmrst,也 ...

有图纸话重点查桥待机电路,EC有没有发出开关信号给桥,有没有开启桥待机,后才出rsmrst#信号,PCH的BIOS供电一般由SLP_S3#再过EC开启二级电压供给。有些挂EC下面和EC供电供给,你这应该有两个BIOS吧。像你这种应该EC有触发动作了,测待电压有无正常。

网友:
很少能碰到RTC电路 晶振引发的开机不稳定的故障,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图纸话重点查桥待机电路,EC有没有发出开关信号给桥,有没有开启桥待机,后才出rsmrst#信号,PCH的BIOS ...

你好   我查了下, ec有发出开关到桥,ec没有开启桥的1p0电压,桥的其他待机电压正常。bios供电开启是PCH_ALW_ON开启转换来的,1p0是也是PCH_ALW_ON开启的,示波器测试都没有瞬间上升过

网友:
注意查下RTC电路看下,有图纸会好弄点

网友F:
我没猜错的话这种是cpu和南桥一体的吧,用电流表没看到故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没猜错的话这种是cpu和南桥一体的吧,用电流表没看到故障

恭喜你猜错了,看来你是没看帖啊,我图片不都发了吗 ,六代桥,CPU(E3-1505M)

网友G:
学习了,以前我有台机器也像楼主描述,但是没有深究,直接换板了,没想到是晶振不稳定,有时工作不稳定的部件最麻烦,不好查

网友G:
请教楼主,晶振两个脚波形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我测晶振,感觉一个振幅大,一个振幅小,这个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以前我有台机器也像楼主描述,但是没有深究,直接换板了,没想到是晶振不稳定,有时工作不稳定的部 ...

这机子挺高配的,反正客户不急,也没生意,就多花点时间研究下,同行也就收个一百块,不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楼主,晶振两个脚波形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我测晶振,感觉一个振幅大,一个振幅小,这个正常吗?

一般都一样的,多少会有点压差,一般波形不杂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恭喜你猜错了,看来你是没看帖啊,我图片不都发了吗 ,六代桥,CPU(E3-1505M)

哈哈哈我用手机看的没加载到图片,13寸的就是桥u一体的

网友(2019-11-12):
这是个通病   我遇到过一次

网友:
主楼还挺牛逼的吗  以前我遇到的  我还以为是我自己碰烂的  南桥晶振 没想到还会遇到同样的故障

网友:
感谢  正好需要  这BIOS 这么齐全  不容易啊

网友:
两个都是BIOS文件吧,一个主BIOS,一个EC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