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DQ15 10260-1 不开机

楼主(2018-11-24):
DELL N5110 不触发,待机无3V 5V,TPS51123RGER待机IC发烫,测到17脚5V电压偏低,换掉相连电容解决。本人没什么文采,请看下图吧!有图纸

dell n5110 DQ15 10260-1_A00_MB_20110104_1.rar

1.34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待机芯片过热,是属于后级短路,,,,,,

网友B:
原来是电容惹的祸,还好不是芯片坏

网友C:
搞定就好 老司机 。。。。。。。。。。。。。。。

网友D:
这技术也太牛了吧!大神,还收徒弟不?

网友E:
待机芯片发热一般都是后继有短路,芯片本身坏的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F:
发热问题,大部分线路短路

网友:
    学习过。   。经验之谈

网友:
轻松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芯片发热一般都是后继有短路,芯片本身坏的还是比较少的

慢慢查找,少数芯片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发热问题,大部分线路短路

大多数是微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技术也太牛了吧!大神,还收徒弟不?

互相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定就好 老司机 。。。。。。。。。。。。。。。

勤能补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过热,是属于后级短路,,,,,,

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电容惹的祸,还好不是芯片坏

对的,又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2019-06-02):
这类故障就算比较简单的了,不过现在生意难做啊,需要这类故障啊

网友:
5v线性短路,                         了解了解

网友:
楼主,你厉害,呵呵,服你了,呵呵

网友(2021-06-28):
正好遇到一个发烫的看看是这个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