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5A求解惑

楼主(2018-11-24):
同行拿过来的二休机器   保护隔离管子被动过   bq25a充电芯片被换过   然后机器现在的故障是公共点有1V电压,算是不过保护隔离    相信大多数人都知道bq25a的保护隔离要bq25a输出25v去导通隔离管的    经过测量发现机器的隔离管g级只有0v  明显没有达到条件   然后开始去查bq25a的条件   1:vin19v 有的      2:16脚6v线性有的   3:看6脚  3v  有的   4:4脚发出25V去导通隔离管  只有4V   后级无短路(因为用镊子夹着升压电容让其直通可以开机),前3条件均以满足,为何4脚不发出25V电压。求大神解惑!!!

网友:
4脚不是直接发出24v,查6v相连管子

网友:
条件正常了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这帖子,怎么都看不清楚内容呀,,,,,,

网友:
换24v相连的管子……遇到好几次了……不是电源芯片就是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