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460 NM-A651 蓝屏 BIOS

楼主(2018-11-24):
L460 NM-A651 蓝屏    BIOS         机器蓝屏 咋修啊   有谁遇到过    测试电压正常  蓝屏时也不缺电压
上传个BIOS  需要的可以下 L460

网友:
这种机器脑袋疼

网友:
有可能bios有问题呢?正常使用才传bios吧

网友:
换个系统/PE硬盘/内存先排除一下,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A:
CPU坏了吧?这种板子CPU坏的超多

网友:
蓝屏代码是多少,屏蔽独显试过没

网友:
蓝屏一般,内存,cpu,显卡。一般现在的cpu比较容易引起这种问题

网友:
排除内存后,这板载CPU是有可能的,,,,,,,,

网友:
CPU的几率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坏了吧?这种板子CPU坏的超多

你能不能别胡说八道啊,随便什么蓝屏就说是CPU问题,那要是换了CPU还蓝屏你是不是又说是显卡问题呀?你见过广达代工的板子CPU有那么容易坏吗?

网友:
遇到过,我的最后换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能不能别胡说八道啊,随便什么蓝屏就说是CPU问题,那要是换了CPU还蓝屏你是不是又说是显卡问题呀?你见 ...

其实现在的电脑CPU坏了,还是很多很多的。尤其是从四代开始以后,CPU坏了导致加电没有显示的或者无故障蓝屏的,但是因为板载CPU没有办法轻易的去做替换,替换成本过于高,所以说建议这种机器放弃维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现在的电脑CPU坏了,还是很多很多的。尤其是从四代开始以后,CPU坏了导致加电没有显示的或者无故障蓝 ...

CPU上管击穿后CPU坏的多,RTC对地的有坏过,很少有CPU坏蓝屏的,比较少。电路出问题的多,有示波器修蓝屏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我们小白也只能观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上管击穿后CPU坏的多,RTC对地的有坏过,很少有CPU坏蓝屏的,比较少。电路出问题的多,有示波器修蓝屏 ...

示波器 不会啊   只会点点 看不懂 坏波还是好波

网友:
是的,以前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BIOS是最容易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