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ntel平台,I3,I5 E40独显不开机,不加电通病BIOS

楼主(2018-11-24):
联想intel平台,I3,I5 E40独显不开机,不加电通病BIOS

E40主板有两个BIOS芯片,建议都要重新刷写

遇到联想的本本,无论什么问题,包括不开机,不加电,不显示,蓝屏,掉电等故障,一定要优先考虑BIOS,给电池放电,再动别的。刷完BIOS还不行就是显卡了,通病了。

网友:
原来如此,上次一台先搞了显卡,结果赔了一片显卡钱,受教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修E40我没遇到过BIOS坏的,全是干显卡的,这个机器桥的BIOS不装也会开机,我试过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显卡这个问题 其他问题很少 这个机器显卡是黑胶的 显存必爆珠

网友:
高级技术员,发个小白帖子,E40这种烂机器,现在还有人修到吗,我感觉应该全到垃圾佬那里吧?而且从来没有遇到过BIOS坏的,如果你修的是AMD的话不如换个BIOS电池还比你说的刷BIOS对路一些。

网友:
笔记本bios问题,挺多的,尤其联想系列的

网友:
楼上的有意思,上学肯定是抄袭抄惯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