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龙主板屏闪一下。

楼主(2018-11-24):
接修一台炫龙笔记本,版号DAOTWSMB6E0,有待机3.3,开机屏幕白屏闪一下掉电,量各电感,只有3.3和5V瞬间出电压,且5v只有3.6v就掉了。测后级无短路,修了不短时间了,求教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楼主的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一台故障和你的一样

网友B:
之前我也遇到过这种一模一样的故障,最后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一台故障和你的一样

搞好了吗?我也是刚碰到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也遇到过这种一模一样的故障,最后没修好

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一台故障和你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