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小芯片焊接风枪推荐!

楼主(2018-11-24):
笔记本小芯片焊接用什么风枪好,现在用的安泰信850,风太大,老是吹跑,调小了就几乎不出风了,求推荐一款风枪。

网友:
自用这个 还可以

网友:
868的不错。快克2008也不错。要求不高选一个就行了。

网友A:
850没问题呀,觉的手工问题,我刚入行是也老吹跑,我用快克850A+,5,或6档吹没问题,风嘴重直芯片,平时找旧板多练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50没问题呀,觉的手工问题,我刚入行是也老吹跑,我用快克850A+,5,或6档吹没问题,风嘴重直芯片,平时找 ...

大佬你吹主板的电容用什么温度和风速啊

网友:
我一直用安泰信850B风枪,没有你说的问题,要多练习,掌握好它的习性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你吹主板的电容用什么温度和风速啊

你说的是小电容吗?我也不怎么调温度平时都用350到400之间,影响温度的不光看你调的多少,不同的风枪温度不一定准,有偏差,风嘴大小,风速,离芯片的距离,环境温度,都影响实际温度,自已的工具自己体会,我爱用快克,一把850A+,一把快克2008.烙铁也是快克,觉得快克的工具不错,在工厂那会用的白光,自己干就都选的快克,我手机,电脑都修,配了2把风枪,还想搞个司登利做个土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小电容吗?我也不怎么调温度平时都用350到400之间,影响温度的不光看你调的多少,不同的风枪温度 ...

有见识,工具就要用好的,顺手省事

网友:
我用快克861DW,360度,风量30...............................................................

网友:
我用的公司统一配的 快克706w  植球 风档1 温度350 焊接芯片 420左右 风速4 ,主要看你习惯用,换了其他设备一时还用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