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硕家用工作站服务器P7F-X不开机

楼主(2018-11-24):
接修学校一台图书馆的小型服务器,现象不触发,心想可能有死鱼捡了,先上个图再说,

不触发我们肯定先看下开关针有没有电压,一测如下,忘了拍照了,下面的图其实跟开关针相通的叫+3VAUX

既然+3VAUX电压低追查来源

显然来自PQ74的+3VSB,嘿嘿再测+3VSB居然有

当时就用镊子短接PD22

再去量开关针有3.3V了,短接开关针立马上电自检,本来想一陀锡过会的,后来想想不行虽然是能正常使用但这个二极管的隔离作用就没了(注这个肖特基二极管的作用是请教了下我们的月饼大神的),那就盯上了PQ74了,查点位知道这是一个P沟道的MOS管,我们知道P沟道的MOS管是低电平导通,那就量下3VSB_SW低电平,嗯是有效的,但是+3V_AUX只有0.2左右,而之前有量过对地阻值的,是正常的,那毫无疑问管子坏了,找了个P沟道的MOS管换上,开机一下就触发亮机了。到此结束
附亮机图

谢谢观赏,手机编辑的不知效果如何见谅,有分的加分(反正不扣你们的分),不愿加的点个赞也行反正能让更多的新手朋友看到才是我的目的。下个贴子再见

网友:
左手拿烟边修主板,楼主姿势很帅

网友:
怎么一开始不搞PQ74,跑去搞PD22?

网友A:
大神,想问一下你在点位图上是怎么看出来是P管的呢?

网友:
抽着小烟修着板 轻松自信啊!!!

网友:
学习了,赞一个,赞一个抽着小烟修着板 轻松自信啊

网友:
还没见过这么吊的修机姿势,一般都是嘴叼香烟,手测量

网友:
有点位图就好修。没点位图和图纸。都要不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想问一下你在点位图上是怎么看出来是P管的呢?

用鼠标点在零件上就能看到了。上面的P-MOS就是了。

网友:
其实PQ74这里用PNP三极管也能实现同样功能。

网友:
楼主技术六,有什么问题还能问大神,这有能收割几百块,羡慕嫉妒恨

网友:
手机也能编辑啊,效果这么好啊

网友B:
楼主,这点位图软件好用吗?我下载来用结果这点位图还有吃图纸的功能然后我就把软件删除了,等我有空再试一试,还有一个相同的软件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点位图软件好用吗?我下载来用结果这点位图还有吃图纸的功能然后我就把软件删除了,等我有空再试一 ...

好用的,最好WIN7以下用,WIN10不行,或你用通用点位图读图软件,

网友:
不错又实习了一个知识挺好的,,谢谢楼主了

网友C:
二极管什么作用?似乎是钳位作用,把电压限制在3vsb+0.7v以内,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点位图软件好用吗?我下载来用结果这点位图还有吃图纸的功能然后我就把软件删除了,等我有空再试一 ...

你把点位图放在fab文件夹里,然后打开PCBRepairTool软件按Ctrl+F10打开点位图就不会被吃掉了。实践出真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和喜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点位图放在fab文件夹里,然后打开PCBRepairTool软件按Ctrl+F10打开点位图就不会被吃掉了。实践出真理 ...

谢谢顶贴,还一种方法是CTRL+F11就可直接选目录中的文件,不需要放到FAB文件夹中

网友E:
小问题可以收大钱 服务器可以叫上几百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什么作用?似乎是钳位作用,把电压限制在3vsb+0.7v以内,不知道对不对?

应当不是,回头我画下电路图分析下。

网友:
秒的好。银子到手。水平上来了。恭喜老弟。

网友F:
华硕的板子喜欢用五脚小芯片转这个3VSB,你这个主板没用这个小芯片,直接用P沟道MOS管把3VSB导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华硕的板子喜欢用五脚小芯片转这个3VSB,你这个主板没用这个小芯片,直接用P沟道MOS管把3VSB导过去了

谢谢补充,华硕还有个通病{822排阻}在这板上有好几处。

网友:
边抽烟边修板子,思路一下子就清晰了

网友:
这个东西貌似很少见

网友G:
点位图哪里找到的?不发上来共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点位图哪里找到的?不发上来共享下?

好的兄弟,我这就上传。你们下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问题可以收大钱 服务器可以叫上几百没问题

也没多少银子,不到三百,公家的好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