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识别不到

楼主(2018-11-24):
一块蓝宝石470显卡,插到主板上,自检过,主板不报警,进系统只有核显,测量显卡核心电压0.9,显存电压1.5,还有个0.9,5v都正常,核心不发热。本人没修过,求思路?

网友:
已查明原因:pcie耦合电容掉了一个!位置在line 4,显卡工作在x1模式下没有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主板不会报错

网友:
你这自检过不代表是独显过了啊,

网友:
能亮机,检测不到独显,查查显卡的针脚定义,BIOS下能不能检测到显卡,从显卡检测针脚入手吧

网友:
PCI总线电压有没有?BIOS供电正不正常?可以测测这几个点

网友:
不过显卡。主板没有识别到显卡。插在无集成显卡的板上就报警了。一般是显卡BIOS和加焊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