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VCCSA可以和1.05V供电连在一起???

楼主(2018-11-24):
VCCSA可以和1.05V连在一起吗。点位中是华硕的H61m-E。图纸中是技嘉的。CPU位置图中H10是SA供电。华硕将它与1.05V连在了一起。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A:
好多杂牌板子都是这样操作的,只是你没遇到而已,华硕低端板也这样搞,为了节省成本,它们电压都是一样的,为何不可以连在一起呢

网友:
我这个和你的有点不一样你确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杂牌板子都是这样操作的,只是你没遇到而已,华硕低端板也这样搞,为了节省成本,它们电压都是一样的, ...

VCCSA不是0.925V吗怎么搞成了1.05V呢

网友B:
在华硕的地段主板中根部不存在VCCS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华硕的地段主板中根部不存在VCCSA

VCCSA接到1.05会怎么样有什么缺点呢

网友:
应该没有缺点。只要1.05V的功率够就没什么了。

网友:
这都很正常,有些小供电本来就可以连在一起,比如1.05VME、1.05VPCH这2个供电很多主板就直接用个0欧电阻。

网友:
VCCSA可以和1.05V供电连在一起,不想麻烦修就搭在一起正常用

网友:
正常,这样厂家能节约那么一点点成本,一片两感觉不怎么样,出的多就不是小数目了。

网友:
vccsa不是system agent的供电吗?为什么看楼上的图纸是vccs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