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手上有6代CPU的笔记本主板,板载单CPU的,测一下+VCC_SA的对地值

楼主(2018-11-25):
求助:谁手上有6代CPU的笔记本主板,板载单CPU的,测一下+VCC_SA的对地阻值是多少
我现在的对地值是10左右,不知是不是CPU坏了?

谢谢!!!

网友A:
          我的是战神毁灭者 6代U 阻值是10 没错是OK的

网友B:
这个是二极体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二极体值吧。

          是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战神毁灭者 6代U 阻值是10 没错是OK的

     哎呦  多谢2位了     还给我加分  真是太谢谢了

网友:
6以上基本上就是不是短路的

网友:
10左右 不能判定U坏的

网友:
准确的说应该是14-16欧左右,过低肯定有问题。

网友:
通电后马上测量就会稍低一点,放一天后测量大概是11-14-16欧左右。

网友:
正常的,一般不为零,不发热都算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