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E402M 不充电,不装电池不触发

楼主(2018-11-25):
打开,初步测量,电池有11.6V电压,说电池没锁死,拔掉电池扣 用外接电源不触发, 经检测充电芯片PU8800第八脚 ACOK 电压0.74-2.6之间不稳定,扣掉旁边的小电容PC8823故障修复!

E402MA r20 点位图.rar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

网友:
对外表现就是没有检到外接电源,,,,,,,,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秒杀,没有原因,反正就是秒了。。。。。。。。。。。。。。。。。

网友:
解析一下原因更好,就不用我去下载点位看了

网友B:
福禄克你在哪里搞到的点位图,共享万岁,一定要共享给大家。。

网友B:
楼主如果我的话,我一定还会把电容再装回去试一下。因为电容就在芯片边上,拆电容的时候就会加热到芯片,这样很容易搞错就竟是电容坏还是加热了芯片好了。因为我今天修的YOGA S1没有公共点电压,就是这样加热芯片就好了,这芯片跟苹果公共点一样的只有14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我的话,我一定还会把电容再装回去试一下。因为电容就在芯片边上,拆电容的时候就会加热到芯片,这 ...

我拆ACDET附近的东西,从来都是烙铁,包括sb附近的零件,目的和你说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我的话,我一定还会把电容再装回去试一下。因为电容就在芯片边上,拆电容的时候就会加热到芯片,这 ...

我是烙铁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福禄克你在哪里搞到的点位图,共享万岁,一定要共享给大家。。

我是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秒杀,没有原因,反正就是秒了。。。。。。。。。。。。。。。。。

写的比较简单,请原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拆ACDET附近的东西,从来都是烙铁,包括sb附近的零件,目的和你说的,一样

哦,我已经习惯了用风枪吹,烙铁除了焊芯片平时都不用。

网友:
我拆blos和电容都是俩洛铁一起

网友:
电池放电不经过acdet分压吗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秒杀,没有原因,反正就是秒了

网友:
楼主工具齐全啊,,,,,,,,,,,,,,,,,,,,,,,,,,,,,,,,

网友:
最讨厌维修的就是华硕,图纸都找不到~

网友:
因为适配器检测信号不正常导致

网友:
最好配图看的仔细些,可以学习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