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大家遇到电视驱动板坏

楼主(2018-11-25):
大家遇到驱动板坏了,不好查找的问题的,怎么办呢? 换板还是修呢?    有些电视驱动板的主芯片坏了,还值当的修吗?  还是直接换板?
最近比较忙,维修的时间都没有,有的客户着急,就只能换板了

网友:
主要还是从成本来考虑,但一般都是修好,很少换板,。

网友:
价格高就换板

网友:
看情况了,修板的成本低,利润空间大,能修的话还是尽量修吧。现在的液晶电视新的也不贵了,换板的话,收费高了,用户可能会放弃维修买新的。但是如果故障太复杂,修起来耗时耗力的话还是得换板,省心。

网友A:
基本的修一下供电,刷刷BIOS,行就行,不行就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的修一下供电,刷刷BIOS,行就行,不行就换板。

哦 ,你说的是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时间太紧的话,就没那么大时间去修了,因为后面有活儿,等着呢,不能这个费很长时间,后面来的也跑了,就不划算了,我一般就是时间紧的,能换板就换板了,时间允许能修就修

网友:
好修的就修,不好修的就换板。。。。。。。。。

网友(2019-03-31):
尽量维修,有些板不是那么好找的。。。。。。。。

网友:
我一般三分之二都是修主板,有三人之一换板子,换板子都是因为不值得维修或者不好修

网友:
通用驱动板   爽个屏幕程序不就好了· ·  成本也不高

网友:
驱动板遇到都是程序的问题比较多刷下不行就换板。还有背光,灯条坏的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