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40键盘Ctrl 键用不了 异常尴尬

楼主(2018-11-25):
今天有台T440键盘Ctrl  键用不了,进系统和PE一样用不了,以为键盘问题直接换,换了还是一样那个一定主板问题了,主板搞了一遍下来io  ec也干了,还是不行,尴尬了,没有办法,到处看一下,进BIOS看到可以改,改一下,搞定,呵呵

网友A:
BIOS  还能改这个 ?????????????? 没遇到过   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还能改这个 ?????????????? 没遇到过   记住了

Thinkpad系列的CTRL和FN和普通电脑位置是相反的。可以在BIOS中调换这两个的功能

网友:
怎么改,我也遇到了一台?K2450的机器,刷了BIOS也没好

网友:
早是问我, 就直接告诉你了

网友:
没懂   楼主有图吗?

网友:
enable fn key works as ctrl key,ctrl key works as fn key

网友:
没有碰到过,学习了,以后碰到就不用走弯路了,谢谢楼主分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