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主板(Asus) P8B75-M-LX-PLUS主板上电3秒左右反复重启

楼主(2018-11-25):
还是那块板子,修好没几天又变新毛病了 上次是短线,这次是上电3S左右CPU风扇转之后就停了 接下来又转3S 一直重复 接屏幕没有亮,想问一下大侠有遇到过的么?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看跑码卡跑码没有,供电都出来了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跑码卡跑码没有,供电都出来了没

5v波动一下有一下没,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认真查查缺不缺电压或信号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波动一下有一下没,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兄弟呀,你查供电都全部出来没有,你说什么5v干嘛

网友:
要提问你好歹也把你上电后瞬间测到的各大供电为多少说下啊。你找医生看病难不成去那就跟他说,我生病了。然后躺那随便医生猜?要不要上手术架?

网友C(2019-05-05):
手头有块   pson 为4.4V    能瞬间触发     然后就保护了 有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头有块   pson 为4.4V    能瞬间触发     然后就保护了 有大神指点指点

你这个应该是短路了,检测下CPU和各个供电的对地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应该是短路了,检测下CPU和各个供电的对地值。

5V短路了      对地阻值为0       强制加电  5V 被拉低   没有明显发热的件    不过还是没思路  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短路了      对地阻值为0       强制加电  5V 被拉低   没有明显发热的件    不过还是没思路  求指点

查下待机电路,以及去向哪些地方都查下。

网友:
这个板不是有12V,5V检测吧。查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