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ZE

楼主(2018-11-25):
之前屏幕暗,换了好几个RTD2132N,发屏幕直接黑了,在把原机的那个芯片换回来还是一样啊,外接正常各位大神怎么办

网友:
说明换的芯片有问题,你自己都替换验证了,找找料板的吧

网友:
1. 继续找新芯片换
2.用原芯片 修暗屏

网友:
不好意思了,没描述清楚,原机的芯片换回去还是黑屏不是暗屏,这个芯片从不同的店铺发了好几个换上还是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