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不跑马

楼主(2018-11-25):
A1465 板号820-3435;开机不跑码。4代i5 单CPU
检测发现有CPU供电,有复位,CPU供电没有调整。
测到上电CPU-CATERR-L和复位一起拉高,维持100MS后变低电平,
接着CPU-PROCHOT-L  也掉了,CPU保护,
SMC-PROCHOT高电平  SMC出了保护信号。

找了一下也没有找到CPU-CATERR是啥信号。这是缺啥条件?还是CPU故障?要不先干一下再看?

求助坛友!

判死刑了。。谢谢

网友:
这是要干CPU的节奏了

网友: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给 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  ,

网友:
电流0.46A

网友:
考虑CPU坏吧 麻烦了  换U我都直接换主板

网友:
有条件可以直接叫客户换板  没必要在一块板上面死磕

网友:
看内存复位哦,你这0.46的电流应该是没有过内存吧?

网友A:
这款机子内存基准会短路,芯片边上那基准的电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子内存基准会短路,芯片边上那基准的电容短路。

内存几个电压都好,CPU电压调整好了才会检测内存。现在SVID没调整电压

网友A:
1465的CPU都的不会坏,除非摔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65的CPU都的不会坏,除非摔过。

除非空焊吧

网友:
这种U 换的还值得吗 看看能不能报上价格

网友:
一般不跑码 我都先打焊桥  然后CPU  再不行换板  。

网友:
曾经有块一样的板子  最后去换了板子 搞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