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80G-USB3一进系统 pe就重启bios以刷

楼主(2018-11-25):
进系统直接重启 pe也进不去BIOS已经刷过了还是那个样子 内存也换过CPU温度也看了正常    电压也都正常
求解!

网友A:
换南桥。先换南桥不行再说。如果是GA-G41的百分百就是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南桥。先换南桥不行再说。如果是GA-G41的百分百就是南桥了

不行啊还是那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