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 911 通病

楼主(2018-11-25):
雷神 911  通病 插电大电流 拆机装机二分钟结束   感觉自己萌萌哒

网友:
··发这种贴是写板号好-----维修才涉及到................................

网友:
请问这样的问题本子你修过几台了,你怎么说是通病呢?

网友A:
楼主是修了多少台啊!你确定是通病吗?

网友:
遇见过,电池可以开机,适配器大短路,开始以为电池隔离管坏,拆电池一样,拆后盖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修了多少台啊!你确定是通病吗?

是通病,前段时间修过两台。

网友B:
最喜欢大短的机器好修,摸哪哪烫,手起泡就知道哪坏了,换之必好。

网友C:
我呸,怎么那么看搞通病的噱头?一个电容大短也叫通病,这样的话生病不用找医生了。你应该在前面加上低级病的标题。

网友:
电容短路了,捡钱的货,两分钟拆装机历害了!

网友D:
接口电容短路?过了隔离还是直接短?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两次

网友:
这维修技术也太强了。直奔主题

网友:
之前修过同样的问题,和你的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口电容短路?过了隔离还是直接短?

甘二??????    电源接口哪一个   过隔离不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呸,怎么那么看搞通病的噱头?一个电容大短也叫通病,这样的话生病不用找医生了。你应该在前面加上低级病 ...

你认为是怎么样才算通病呢   看下面回复很多都是修个这个问题

网友E:
前年我修道过这个机器是CPU挂了,短路,最后换版。

网友F:
好呀:电容短路了,捡钱的货,两分钟拆装机历害,这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呀:电容短路了,捡钱的货,两分钟拆装机历害,这速度

这机器拆机简单  后盖几颗螺丝 一打 就看得到  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前年我修道过这个机器是CPU挂了,短路,最后换版。

换CPU啊   换版应该贵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CPU啊   换版应该贵得很

CPU是I7 也不便宜啊,而且风险大,我那个是I7 4200HQ

网友:
这么简单直接,六到飞起!!!学习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喜欢大短的机器好修,摸哪哪烫,手起泡就知道哪坏了,换之必好。

你这是用生命在维修啊

网友:
我这边有个二修 烧了个大洞的

网友:
这种大电容短路的也不叫通病啊,有好多笔记本上经常会出现,这是送钱的机器,极个别的会把保护各地馆儿也给烧掉的。造成的情况就是把电容更换掉之后,插上电池和适配器,充电大电流。

网友:
只要是电容短路,就是捡钱,最喜欢这种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