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不充电. 电源头无黄绿,维修

楼主(2018-11-25):
机型:苹果板号:820-1889-a
故障:不充电,电源头灯不亮。可开机
  维修过程:在确认适配器没问题直接拆机。(虽然机器是苹果的,但是年份实在太久远了。毫无压了)。
直接裸板维修。
二级管档测量,苹果电源头小板中间阻抗,阻值在600左右,基本判定电源头OK(不亮灯维修,个人经验,有待同行鉴证)。
测试主板J8200第五脚电压0V,故障点在此。
根据图纸,故障点分析。 导致此电压为0V主要因素 18200反向击穿,后续拉低。  2:由EC控制经过3.42电阻上拉产生的SYS_ONEWIRE信号。 3:Q8220和连接电路。
实际维修也就几分钟的事情,维修中发现U8290 ,1PIN经过R8233和R8231分压电压9V左右OK, 3PIN连接R8201电压为0V(r8201另外一端连接J8200电源接口),而第4PIN为18.5V。维修结束,在确认R8203到第4PIN未断线的情况下 ,果断更换U8290。装机测试OK

机器太老了,要不是价格报的上去,真的连拆的动力都没有。现在维修行业真的越来越难了,

网友A:
是啊维修难做啊,今天一个老头拿个09年左右的老神舟笔记本电脑,开机0.26A掉电还不让你拆机,说要是不拆机很便搞一下能搞好就修一下,我说这主板不上电怎么随便搞一下能好呢?拆机拆一半,就不停的问多少钱修好,我说这机子这么老了,要不了你几个钱的,你年纪60,70岁的人,我不可能忽悠你的,最多百把块钱帮你修好。拆机拆一半又说不修了,让自己家的小孩拿去修,说自己不懂怕被人忽悠。我去,我他娘的干这行少说也十几年了,老子还从来不忽悠人,老子靠技术,讲人品。装机起来时老子还特别说不要少镙丝,我一个个的装镙丝原样装回去一个没多一个没少,我装镙丝盒子里前面给别人修机换下来的一个坏MOS管老子还说是他的,我一并给了他。老子还说自己是老师。我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维修难做啊,今天一个老头拿个09年左右的老神舟笔记本电脑,开机0.26A掉电还不让你拆机,说要是不拆机很 ...

什么人都有的xiongdei,看淡点吧,咱们这行就这样

网友:
整点钱真是不容易。良心钱挣得踏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维修难做啊,今天一个老头拿个09年左右的老神舟笔记本电脑,开机0.26A掉电还不让你拆机,说要是不拆机很 ...

这种人到处都是,要么是不信任你的,找你修还一直盯着你怕你换东西,要么就是不懂装懂,到你那指指点点的!“你明白,你自己咋不修,找我干什么”!这种人,最后都是请出去,就是你给他弄好了,以后的事情肯定也少不了!所以,这种人的钱俺不挣了!偏偏这种人拿来的本子还都是老掉牙的!

网友(点评):
有道理 ,这种人在老年人中比较多。所以他们最有时间到处跑,最后遇到个业务水平高的忽悠大神还花不少钱。

网友B:
大多数老师特别爱计较,下次你先报价,修不修先谈好,不然耽误不起拆螺丝的时间。闹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多数老师特别爱计较,下次你先报价,修不修先谈好,不然耽误不起拆螺丝的时间。闹心!

老师嘛由于职业习惯,大多数时候都是别人听他讲课,而且要服从他讲的!

网友(点评):
有道理,感觉你心理学比我牛。

网友:
苹果的故障要学习一下,虽然修得不多

网友:
这个报不上什么好价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维修难做啊,今天一个老头拿个09年左右的老神舟笔记本电脑,开机0.26A掉电还不让你拆机,说要是不拆机 ...

价都不报 有些人就差那个百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多数老师特别爱计较,下次你先报价,修不修先谈好,不然耽误不起拆螺丝的时间。闹心!

是啊,这款机器镙丝好几十个,拆到快要到取出主板的时候,突然说不修了,我靠这不是玩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