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70无图纸维修参考

楼主(2018-11-25):
一、   电源隔离、保护管、放电管均为N沟道,驱动电压25V,公共点19V
二、   电池口:1脚、电池3.2V;2脚、BATT_ID:3.2V;3、4脚脚数据时钟:3.2V;5脚、BAT_PRS#:3.2V;6脚SYS_PRS:0V;7脚接地
三、充电芯片BQ2475A/BQ25A/BQ24735芯片检测步骤(20个脚)
1、检查主供电是否正常:⒇脚VCC是否为+19   V
2、检查主门控电压是否正常:⑹ACDET是否有2.5V左右电压;
3、检查芯片基准电压是否正常:⒃REGN是否有6V左右电压;
4、检查芯片(4)是否有25V驱动电压输出;
5、检查芯片适配器检测输出信号是否正常:⑸ACOK/ ACPRN是否为3.2V电压;
5、整机过流检测保护:(1)、(2)脚
6、充电控制数据时钟:(8)、(9)脚
7、充电正负驱动脉冲输出:(18)、(15)脚
8、充电自举供电:⒄BTST
9、充电过流检测保护:(12)、(13
关于BQ25A充电的终极解决方法.
BQ25A=BQ24725A 通常这芯片用在高端充电电路中, 像充电宝, I5,I7笔记本
  BQ25A充电必备条件,
1:  20 VCC >5V~~~36V
2: 5 3.2V   EC或可编程充电控制
3: 6 2.6V  内部充电条件比较
4: 10  > 0.75V ~~1.8V 充电电流控制 满足这几个条件可以说芯片正常工作
附加 4脚为芯片24V公共点触发电压,少了这电压 上面电压全部正常会出现依然不充电现像。所以修理BQ25A的主要工作就是解决公共点电压大于主电源供电adapter 20% 有了这电压修理充电就不在话下了
4脚公共点触发电压是个独立的回路解释电路,从相关原件可以看出,从电源出发第一级经D(4435  4407  4925)到达Q1 进行电源供电电压情况进行比较,,这里特别注意D管的供电触发脚,就是经Q1进到BQ25A的公共点4脚电压.如果D管出现问题4脚会出现无电压,或等于ADAPTER 电源电压 遇到这问题直接更换管,如果换了还是没有公共点电压产生把Q1 13脚先短了再说(2脚为导通开关电压在4V~~~11V之间)),如果出现公共点电压换Q1如果不出现那么就可能是BQ25A自身问题,至此公共点电压完成。
如果公共脚出现此时充电有可能充电大电流 这种情况出现在充电电压和电源供电的充电过流过压比较D管()此管类同电源第一级D管)出现直通现像拆除可解决问题。
对于BQ25A只要公共点有电压大于电源电压那么其他的就是那几个主要电压,6脚和10脚都是内部比较电路,没有就换芯片 如果5脚没有就去EC查接通3.2V控制就OK了 这里要注意的是N沟道工作时Q2起关键作用,Q2坏会出现三脚供电相同等于主供电电压,换掉或拆除并短1,3脚可解决问题,至于N沟道两个管子如果坏……
四、35V芯片
SN0608098RHBR芯片检测步骤
1、检查主供电是否正常:(6)VIN是否为+19   V
2、检查芯片基准电压是否正常:(7)LDO是否有5V左右电压;(否则坏,当然要注意137脚滤波电容漏电),另外(5)脚应该有3.3V电压
3、(7)产生的5V电压分成五路:其中第一路送到本芯片第19脚作为芯片后级工作电源;(第二路送到3V/5V转换电路(PU4)形成EC的供电电压3.3V;第三路送到过压保护电路,当适配器或者电池电压过高时,拉低3V/5V开启信号以及5v基准电压从而使3v/5v芯片停止工作)
4、检查芯片开启信号是否正常:(14)、(27EN是否为3.2V电压;(若为0V则检查EC待机条件,若EC损坏,则此时断开EC和过压保护电路,将3V芯片的1427脚与自身的5脚(或者PU45脚)相连,只要后级电路正常就应该有3V5V电压输出。)
5、用示波器检查15182326脚是否有持续的震荡脉冲输出(峰峰值大约为20~25v
6、检查与16脚相连的大电感后端是否有5V电压输出,否则查负反馈(10)脚和自举电压端子(17)脚以及管脚上所接的元件。检查与15脚相连的大电感后端是否有3V电压输出,否则查负反馈(30)脚和自举电压端子(24)脚以及管脚上所接的元件。
6、(13)、(28)为芯片电源好信号输出端子,当芯片正常工作时产生幅值为3.3VALW_PWRGD信号
五、内存芯片:产生1.5V电压经PL10输出
六、其他供电电压
1PL5:充电电压,不接电池时3.2V;接电池后等于电池电压,充电管上管控制极比输出电压大约高2V 左右
2PL81.05V
3PL111.8V
4PL140.9V
5CPU供电:PL12/PL16:没读内存时1.0V;读内存后0.8V
6、集显供电:PL13BOIS有问题或者集显供电芯片损坏,则为0V;集显有问题则为1.0V;集显正常工作时为0.8V.
7PL15:独显供电:BOIS有问题或者独显供电芯片损坏,则为0V;独显有问题则为1.0V;独显正常工作时为0.8V.
七、常见故障及原因
1、公共点无19V
2、公共点有19V但无3/5V待机电压输出:
3、触发屏亮时掉电:独显上方的GP13芯片坏或者公共点19V掉电引起
4、集显装内存触发掉电,不装内存能正常触发不掉电:集显供电芯片损坏
5、装内存触发电流跳变不过显卡:BOIS资料
丢失(此时集显供电为0V)或者集显损坏(此时集显供电为1V
6、键盘灯亮屏不亮:先查屏口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10.gif12脚相连,282930脚相连;6912151824脚接地
不接屏时:
28~30脚为19V;3脚3.3V;4、5脚3.1V;21脚3.4V;23脚3.2V。
接屏后:
28~30脚为19V;3脚3.3V;4、5脚3.1V;21脚3.4V;23脚3.2V。
12脚(亮度、对比度控制信号)和1920脚(屏检测与屏内部脉宽调制信号)均为3.2V
集显若121920脚无电压,则为南桥损坏;独显若121920脚无电压且此时独显供电电压为1V,则可能为独显显卡损坏,若此时独显供电电压为0.8V,则可能是南桥损坏。

网友:
加分了 鼓励发帖

图片上传方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