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ENOVO S41-75 14235-1图纸

楼主(2018-11-25):
求LENOVO S41-75 S41-35图纸  有两个芯片烧了  不知道型号  或者有知道的小伙伴 和我讲一下 谢谢

网友A:
你用放大镜怎么拍的照,我也想这样拍。。。。。。。。。。。。。。。

网友:
6脚的应该是复合三极管,三脚的应该就是MOS管,找图纸一看便知.

网友B:
这个还要什么图纸啊,明显就一个P沟道的三脚MOS管,耐压多少测试一下1,3脚的电压就知道,不是19V就是3V5V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放大镜怎么拍的照,我也想这样拍。。。。。。。。。。。。。。。

把镜头放在镜上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放大镜怎么拍的照,我也想这样拍。。。。。。。。。。。。。。。

显微镜拍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要什么图纸啊,明显就一个P沟道的三脚MOS管,耐压多少测试一下1,3脚的电压就知道,不是19V就是3V5V之 ...

分析的极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放大镜怎么拍的照,我也想这样拍。。。。。。。。。。。。。。。

某宝有卖,应该是几十倍的显微镜放大的,有的还自带摄像头可以连接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放大镜怎么拍的照,我也想这样拍。。。。。。。。。。。。。。。

直接把手机镜头对准显微镜拍就可以,手要稳,镜头要对准,不然拍不全

网友:
没图纸就蒙着试着换

网友:
                    网上都可以收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放大镜怎么拍的照,我也想这样拍。。。。。。。。。。。。。。。

显微镜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