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hinkpad X260 E470C 一长两短报警的维修

楼主(2018-11-25):
前两天客户闪送一台X260的笔记本,说晚上关机时是好的,第二天开机不显示了,有报警声,接到本之后加电测试,确实听到一长两短的报警但不显示,先把内存拆下来,再加电测试发现报警声和插着内存是不一样的,我据此判断CPU肯定是过了,应该是不过内存,首先怀疑是BIOS问题,在淘宝上买来BIOS刷上故障依旧,心想不会这么倒霉碰到CPU坏了吧,还是拆下主板来检查一下吧,拆下主板检查壳里面有一点进水的痕迹,但是都已经干了,说明以前进过水,心中燃起希望,心想会不会外接的硬件引起的呢,于是只接了屏线,电源口和开关板,再加电测试,报警声没有了,电流在不断跳变,再看屏幕,可爱的LOGO终于出现了,看来真的是主板上接的硬件有问题。。。。。
。。。。。
。。。。。
一个一个的插上测试,在接上触摸板上的时候故障出现了,看来问题找到了,先把触摸板一端的排线拆下来,发现原来是这里进水了,接口上根本看不出来,但是排线已经氧化了,先把接口清理干净,再接上还是一样,再次拆下排线拿放大镜检查,原来是有一条线断了,旁边有卖二手笔记本的同事,手里正好有代用的排线,换上排线故障解决,到此此机修复。又过了两天,客户送修一台E470C的笔记本,也是同样的报警,说是键盘进水了,吹干了用了几个月现在报警不显示,有了上次的经验,这次先拆机检查,发现触摸处果然有进水,先把主板清洗干净再烘干,不接触摸板测试亮机正常,换上新键盘测试除触摸板不能用以外,其他一切正常,于是在淘宝上定了触摸板排线,接上测试完全OK,到此修复完成。一点小经验给修到此故障的朋友,高手请忽略。

 会员1145348100鑫豆2023-10-26 00:29

网友:
胆大心细,不错捡到了,该你的,

网友A:
排线断了,可以刮开飞线啊,省了排线钱!

网友:
THINKPad的好多机型都是这样   触摸板检测不到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线断了,可以刮开飞线啊,省了排线钱!

这种还是直接换的好。一来可以报价稍微高点,二来换东西需要时间等值得起价格。稳妥的直接换。

网友:
6666可以啊  细心啊

网友B:
不会吧,现在IBM 检测不到触摸板也会报错了啊  以前图省事 都不接触摸板 键盘试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现在IBM 检测不到触摸板也会报错了啊  以前图省事 都不接触摸板 键盘试机的

不接可以正常显示,如果接了,有断线就会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线断了,可以刮开飞线啊,省了排线钱!

试了一下,飞线不太好搞,排线比较软,一上锡就熔了。

网友:
                             捡钱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