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s531 报错求助

楼主(2018-11-25):
3个报错  用usb优盘启动区刷也有报错 不知道怎么搞了 用朋友知道吗 还是写入的这个软件版本低

网友A:
BIOS已经写保护了。。。。。。。。。。。

网友:
先把BIOS时间改正常

网友B:
这个THINKPad换板基本都是要刷SN号的

网友C:
把旧板的序列号写到新换的板上吗?

网友C:
把旧板的BIOS芯片直接换到新换的板上行吗?

网友:
同问,把旧板的BIOS芯片直接换到新换的板上,还是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THINKPad换板基本都是要刷SN号的

这个不是换主板就换了个键盘自己就这样了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旧板的序列号写到新换的板上吗?

想要写序列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旧板的BIOS芯片直接换到新换的板上行吗?

不是换板   在原板上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换板   在原板上操作

看BIOS里,是UUID没了,这个没了肯定是会报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THINKPad换板基本都是要刷SN号的

主板bios时间我保存过了 还是一个样  跟图上的一样  进不去刷的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已经写保护了。。。。。。。。。。。

这个怎么改

网友:
我现在有个s1  也是这3个报错 bios 安全芯片都刷了  都解决不了

网友:
我只会硬刷,这个我刷过一回,按厂家指示搞的。

网友: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
“查询主板BIOS信息发现,BIOS版本为:R90ET45W(1.04),查询官网的BIOS最新版本为:R90ET53W(1.12),尝试更新BIOS后故障解决。”

网友:
刷号的时候,有要求,在启动看到logo时,按esc,跳过logo,然后你正常刷号即可,UUID处回车,自动生成,写序列号的时候要大写,并1S开头

网友:
这个不想拆机的话,下个软件能刷,我原来也在论坛下过,把原来的号刷上就行,详细的方法咱们论坛有的